变频器维修之富士变频器实例讲解(二)

楼主(2012-04-12):
变频器维修之富士变频器实例讲解(二)

七、维修实例7:FRN1.5G9S-4CE(G9-1.5kw)

1、故障1:无显示。

检查整流模块:cvm25-160,内带主回路可控硅、电源开关管(未装整流模块时,可以使用2sk2225代替模块内的电源开关管测试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正常。

测量c19(即ic1:sa51709500的工作电源)电压在8~15v之间抖动。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该机的电源振荡ic1的工作电源与下管驱动电路合用一组电源。ic1的工作电压=驱动电压-驱动负压(正常时为7.2v),当驱动电路的负电压出现问题时(负压升高)。ic1的工作电压(正常时应在+15v左右)达不到要求,电源振荡ic1不能正常工作。上海三广经销进口电流开关(ac current switch)、current switchac current sensorcurrent sensor电流感应开关(current sensing switch\ac current sensing switch)在自动化控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检测开关电源电路相关元器件正常;检查负载未见明显短路点。

检查负压稳压二极管(zd11-2的负极)与“n”开路。重新连接后,开关电源正常。

2、故障2:将整机装好试机面板显示“er2”:面板与主板通讯错误故障。主板损坏。

更换主板。进入内部的c参数修改主板功率、g/p型号、电压等级参数。恢复出厂值后保存。

3、故障3:送客户使用,反映使用约1小时后停机保护。检查故障记录为“0l”过载。

带电机运行未见异常(电流监测及其它各项监测均正常)。

4、处理:请用户重新将同型号机参数写入本机。并加大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关闭过载监测报警功能;降低载波频率后正常。

注意事项:

在更换不同功率的e型变频器的主板时,先进入f00功能代码之后,同时按住stop、run和pro键进入u参数(thr与cm端子必须短接且fwd与cm断开),选择与该变频器主体同容量的主控程序参数设置;其次f01~f06参数也应按要求修改或确认,步骤同f00;当修改完u参数后,一定要记得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以保存修改完的u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