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比如在看交流异步电机参数时有:    额定转速  1500rpm, 最高转速    8000rpm

                  同步电机参数时有:    额定转速  1200rpm, 最高转速     8000rpm

为什么这里的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差别这么大?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或者这两个速度分别是什么含义?

是说在伺服驱动器的输出频率决定的吗?

永磁同步电机能达到 8000rpm 这样的转速吗?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A(2011-11-21):
不懂,也想知道,顶起。^^^^^^^^^^^^^^^^^^

网友B:
对转矩的影响不一样,额定转矩下的转速可以得到恒定的转矩,一但转速过高,电机转矩会下降。

网友C:
額定轉速 是指此電機可在長時間工作(連續運轉) 功率也多以此轉速來算 最高轉速 可短時間工作 長時間工作溫度很快飆高 而且其功率也不相同

网友D(2012-01-09):
最高转速是  空载(转差率为0)情况下、工频供电情况下的转速。由供电频率 和 极对数决定

额定转速是  额定电压下 额定负载下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