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钻床偏孔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29):
我们有台数控PCB钻床钻孔的时候为什么上面的很规整最后一层的X轴方向会有规律的偏控

我们用的是山洋伺服+固高的运动控制卡

请教高人指教!!!!!!

网友A(2012-04-09):
上面几层OK。只是下面偏的话,可能跟你机床的机械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