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刹车和不带刹车的怎么区别

楼主(2011-09-02):
望大虾请教。。。。。。。。

网友A(2011-12-07):
有的是断电松闸,有的是上电松闸,有闸的伺服电机在闸没有打开的情况下,转子不能转动!

网友B:
我们是台湾厂家生产伺服的,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2568339389,提供技术支持!13590499067,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C:
一个有刹车接口,一个没有。没刹车电机不接电时轴能用手盘动,有刹车是盘不动的。电机刹车都是得电松开刹车。

网友D(2012-01-08):
没刹车的也要在没电的情况才能用手搬动

网友E:
ERTUN  15098924927     QQ1453460673

网友F:
伺服的具体型号上,在选型的时候可以判断

网友G:
通俗的讲,在电机上有个刹车片,刹车通上电后,刹车片不抱住轴,一旦断电,就会牢牢的抱住轴,刹车和不刹车主要是预防工厂停电,担心垂直的轴下滑,而不是为了刹车用,因为伺服在使能后,就不容易转动轴。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济南泉杰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办事处)是台达在江北最大的代理商,代理台达伺服系统,PLC,人机,编码器,文本,变频器等台达机电产品  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18651577163

网友H(2012-04-20):
楼上的讲的比较具体,在电机的识别上是一目了然的,刹车的电机比不带刹车的电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