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解决ABB 接触器辅助触头松动问题

楼主(2011-09-08):
我公司使用的AF750-30-11系列的接触器,主要用在冶金起重机上,由于使用频率高使用的辅助触头CAL18-11经常松动有时候就脱开接触器了导致设备故障;麻烦大侠指点一下 怎么样才能解决辅助触头和接触器紧紧悬挂在一起。

网友A(2011-10-28):
换个型号 或者换供货商  公司有钱 用进口的

网友B:
一般设备科得朋友,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啊,你们的电路板维修是自己做吗电路板维修电路板维修 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呢?13024178619

网友C(2015-03-16):
你用的是在接触器正上方的辅助触头?  试试挂在侧面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设备科得朋友,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啊,你们的电路板维修...

 电路板可以找我维修15801070242或QQ978816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