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只能一个方向转(谢绝广告)

楼主(2011-09-14):
我有一个东元2kw的交流伺服驱动器,故障现象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动,另一个方向一点也不转”。用万用表测过开关电源和模块,没发现问题。请坛子里的高手帮忙给分析一下,会是那部分线路出现故障了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A:
首先你先手动操作伺服,DN05,出现JOG,手动看看能否正反转。

如果可以正反转,那就是外部因素导致的,查查上位机的脉冲输入。

如果是如果手动不能正反转,那就试着把Cn002 .1的参数改成0试一下。

最好找本操作手册看一下

楼主:
就是伺服驱动器内部的问题,在客户那里用这个驱动器的时候不能正常工作,只往一个方向转,当时检查过外部信号线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换了个好驱动器,就正常了。不过要是脉冲驱动部分的问题,应该两个方向都不会转才是啊。我是按照变频器的原理去想的,不知道伺服驱动器是不是另有玄机?

楼主:
偏偏手头没有东元电机,只有奥诺的...没法手动操作啊

网友B(2011-10-15):
收发脉冲的电阻烧了

网友C(2012-01-31):
专业维修东元伺服 电话13621737967

网友D(2012-03-06):
可能是接收方向信号的光耦烧了!

网友E:
 上海菱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shanghai-ls.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

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

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

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

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

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闵行区申滨路1058弄29号601
电话:021-34311079    18317159987  梅先生
邮箱 :18317159987@139.com
网址:http://www.shanghai-ls.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欢迎各行业客户

朋友来电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