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故障处理

楼主(2011-09-23):
二位三通电磁阀发生故障时如何排除
一、电磁阀通电后不工作
    检查电源接线是否不良→重新接线和接插件的连接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致正常位置范围
    线圈是否脱焊→重新焊接
    线圈短路→更换线圈
    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
    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二、电磁阀不能关闭
    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
    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
    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产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
    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
    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
    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三、其它情况
    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良
    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
    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

网友A(2012-10-22):
好好好   谢谢了  要说的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麻烦了

网友B(2013-06-26):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