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松下A5伺服方面点问题

楼主(2011-12-11):
我用点是OMRON  CP1H的PLC控制松下A5系列点伺服  PLC和伺服的设置都设置好后点动伺服没反应

检查PLC有输出脉冲励磁信号也有的 在带电情况下用手转动伺服马达扭力不大马达转动一点也有过负荷报警

伺服马达输出电压也有的

点动马达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哪方面有问题请高手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2012-04-05):
有可能是接线问题,或参数设置不当。

深圳市华创自动化,覃工

网友B: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可以替换松下伺服,操作界面及接线方式相同,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汪工,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