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的plc能恢复出厂值吗?

楼主(2011-09-30):
加密的plc能恢复出厂值吗?

网友A:
可以!你那PLC是什么品牌的!如果有电池的,就把电池拔掉,再插上就行了!

网友B:
直接清除资料就行,不过里面就变成空的了,你的自己编写程序在下载到PLC里面去

网友C(2011-11-06):
能啊,不过就是空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