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变频器的启动电阻两端的旁路接触器,受启动信号控制,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2-02-23):
易驱变频器的启动电阻两端的旁路接触器,受启动信号控制,而不是上电后延时吸合。是正常的吗?(型号,EM3000,30KW)

网友A: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B(2012-07-05):
变频器中有很大的电容,上电初期要向电容充电,如果不加以限制,充电电流过大,对电源,整流原件造成很大冲击,所以用电阻限流。当电压达到400V靠上时接触器吸合。将充电电阻屏蔽掉。延时一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