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回工件原点不准问题 求高人指点 谢谢

楼主(2011-10-17):
您好 我在调试一台数控机床 用的松下A5的伺服马达 富陵变频器 皮带齿轮传动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次回工件原点Y轴方向都有变化 都会差0.几毫米 我要求精度0.15内 一条轨道上铣刀从这头到那头只要在工件内横向移动就会有偏差 我想咨询一下会是一些什么原因产生? 我很急需解答 谢谢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同步皮带张紧轮是否松动,或者检查一下齿轮传动间隙

网友B:
建议先检查脉冲有没有丢失,刹车时有没有过冲,再者就是先把驱动器调换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有就说明这驱动器有问题建议换掉该驱动器,然后检查机械部分,因为机器在运行时会产生间隙造成位置精度偏差。大概就这些。

网友C(2011-11-16):
可以调一下增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