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u相对地短路

楼主(2012-12-09):
各位高手,变频器对地短路,有时测量u相对地短路,再次测量又不会出现,第二天量又有,反复测量又不短路,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输出对地短路,要去掉输出线测。

网友B:
模块问题了啊。。。我修一台用了N小时就对地短路。停会又好。。。。考虑是模块发热时问题。换模块OK

网友C(2013-01-29):
输出对地短路,要更换模块

网友D(2013-03-12):
把电机线去掉,用摇表检测电机对地有否短路,如无,查变频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