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假负载试变频器报OC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1-11-06):
   今天用一台科姆龙的变频器修复好的,用假负载试机,上电自检后,就报OC,复位后,还是报OC,之前没有报过这个故障,知道的说下呀

楼主:
怎么大家都看看,知道的回答下呀!这台变频器之前故障是,上电,待机正常,空载运行,输出三相严重的不平衡了!更换了晶体管和光耦

网友A:
不知你怎么修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霍尔检测有问题吗?如果是单管的,应该更换台变频器,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