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个关于变频器用假负载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1-11-06):
关于变牌器 用假负载的事情,今天试了下,,一送电,机器自检后,就马上跳OC,复位后有马上跳 OC ,送电的时候,灯泡没有亮,试用的是科姆龙的变牌器,之前这个变频器没有报过这个故障的,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呀,谢谢大家知道的指点下呀!

网友A:
你是否是外部用电设备接线错误,导致变频器输出短路,内部检测回路故障,以前出现过,后面临时只能换个新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