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故障处理问题

楼主(2011-11-07):
现有伺服设备在回到原点停机后,过一段时间伺服当前数据会跑掉几百,然后伺服编码器及定位模块报伺服过载,请问是哪些问题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驱动器报过载,有可能是超过额定转矩运行、电机不稳定造成的,再或者是编码线有问题与U   V   W线有断线。建议先把驱动器调换,然后再检查编码线,再到动力线甚至把那两条先都换了。

网友B:
考虑下是不是由于运动控制卡出现零漂现象引起电机超程 而过载  还有你说的不太具体

网友C:
富士伺服控制器报警“de"(存储器故障),出现在刚开机时,重启后正常,每次开机时都报警,且越来越难恢复,后来就恢复不了。偶尔会有不报警现象。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D:
可以查编码器线是否接好,还有查下UVW有没有虚接的。

网友E(2011-12-26):
我们是台湾专业生产伺服的,欢迎加QQ2568339389交流,或来电咨询13590499067,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