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业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11-07):
日业变频器不带电机 一运行就显示OCP 说明书上说负载短路 我量了模块 是好的 驱动电路也是好的 会是那里的问题 ?

网友A:
检查一下排线是否有短路的,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

网友B(2011-12-13):
日业你是SY3200 还是没事系列的 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你检测下有没腐蚀 虚汗的 技术咨询15888050511 侯工

网友C:
模块如果确定没问题一般都是在驱动电路上,但是也不排除检测电路有问题但是几率小,驱动电路你是怎么测试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