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5低压万能式空气断路器工作原理及故障维修

楼主(2012-03-01):
    DW15-1000低压万能式空气断路器具有安全性和智能性,可防止人工合闸产生电弧,并具有对电源设备的过载、欠压和短路保护功能。DW15-1000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1000A,额定电压为交流380V,50Hz。它在配电网络中多用于三相电的接通与断开。

工作原理

  DW15-1000断路器工作原理,按下SB1,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1}经过{43}和辅助触头,通过继电器的线圈(2-10)。回到{42},对继电器加电。继电器得电工作,触点9、11吸合,继电器自保。此后,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1}经过继电器触点11-9-7-6-3-1,通过电动机M,回到{42},对电动机加电。电动机得电工作,释能弹簧拉紧,储能指示显示为“储能”状态。

  按下SB2,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2},通过释能线圈,经过辅助触头、接线端子{44}、SB2、{49},回到{41},对释能线圈瞬间加电,释能弹簧释放,辅助触头闭合,继电器复位,主触点闭合。

  按下SB3,380V交流电从接线端子{41},经过{47}、{46}、SB3、{45}和辅助触头,通过分励线圈,再经过{48},回到{42},对分励线圈加电。分励线圈吸合,拉开分励弹簧,带动分励触点断开,主触点断开,辅助触点断开。万能断路器各器件恢复初始状态,为下一次工作做好准备。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在开始工作时,欠压线圈就已被加电而闭合,并监视电压的状态。当低于330V时,欠压线圈断开,带动分励触点断开,主触点不吸合。

故障维修

  万能式空气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主触点不闭合或在闭合期间又自行断开的故障,给生产造成严重后果。经过检查,发现故障原因如下:(1)由于释能线圈经常通过大电流,造成漆包线老化,匝间短路,线圈过热,引起工作不稳定。(2)由于长期使用,造成分励弹簧变形,拉力减小,无法使分励触点回复原位,引起万能断路器的下一次无法吸合。(3)由于继电器长期处于高电压之下,造成触点表面氧化,接触电阻变大,触点无法正常接通工作。(4)由于电机中的定子、转子错位,互相摩擦,产生大量热量,引起电机转速不稳,甚至停转,造成万能断路器不能正常工作。

  为了解决释能线圈过早老化的问题,笔者做了如下改进:将原来的0.31mm的漆包线换成0.29mm的,匝数不变,仍为2130匝,线圈阻值由81Ω提高到86Ω,通过的电流由4.7A下降到4.4A,但试运行一段时间,发现线圈还烫手;又将漆包线换成0.19mm的,匝数不变,仍为2130匝,线圈阻值提高到132Ω,通过的电流下降到2.9A,但电磁铁不吸合;换成0.25mm的,匝数不变,仍为2130匝,线圈阻值提高到100Ω,通过的电流下降到3.8A,线圈不烫手,而且又满足使电磁铁吸合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未发生任何异常现象。 来源:http://www.tede.cn

  分励弹簧变形后,用压力测试仪测试其拉力为100克。笔者经过多次实验,测得220克的拉力刚好满足既可使分励线圈正常吸合又可使分励触点复位的要求。用拉力为220克的新分励弹簧替换以后,万能断路器就工作正常。

  继电器触点氧化后,可拆下继电器外罩,用砂纸将每个触点打亮。重新安装完毕后,万能断路器工作呈稳定状态。

  出了故障,就得拆下电机,打开电机盖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转子轴承倾斜,转子与定子产生摩擦。将轴承移正,固定好后合上机盖,试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A:
对这个不了解,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B:
空气断路器用的还是挺多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