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诊断程序进行数控机床故障诊断

楼主(2012-03-02):
      绝大部分数控系统都有诊断程序。所谓诊断程序就是对数控机床各部分包括数控系统本身进行状态或故障检测的软件,当数控机床发生故障时,可利用该程序诊断出故障源所在范围或具体位置。
     诊断程序一般分为三套,即启动诊断、在线诊断或称后台诊断和离线诊断。启动诊断指从每次通电开始至进入正常的运行准备状态止,CNC内部诊断程序自动执行的诊断,一般情况下数秒之内即告完成,其目的是确认系统的主要硬件可否正常工作。主要检查的硬件包括:CPU、存储器、I/O单元等印刷板或模块;CRT/MDI单元、阅读机、软盘单元等装置或外设。若被检测内容正常,则CRT显示表明系统已进入正常运行的基本画面(一般是位置显示画面)。否则,将显示报警信息。在线诊断是指在系统通过启动诊断进入运行状态后由内部诊断程序对CNC及与之相连接的外设、各伺服单元和伺服电机等进行的自动检测和诊断。只要系统不断电,在线诊断也就不会停止,在线诊断的诊断范围大,显示信息的内容也很多。一台带有刀库和台板转换的加工中心报警内容有五六百条。离线诊断是利用专用的检测诊断程序进行的旨在最终查明故障原因,精确确定故障部位的高层次诊断,离线诊断的程序存储及使用方法一般不相同。
       离线诊断是数控机床故障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能够较准确地诊断出故障源的具体位置,而许多故障靠传统的方法是不易进行诊断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厂商不向用户提供离线诊断程序,有些则作为选择订货内容。在机床的考察、订货时要注意到这一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CNC技术的成熟与完善,更高层次的诊断技术已经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修复”、“专家诊断系统”和通信诊断系统,这些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无疑会给数控维修特别是故障诊断提供更有效的方法与手段。

网友A:
诊断程序进行数控机床故障诊断,这种方法不错。

网友B:
      大型设备远程维护和监控系统(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和智能系统软件来实现对远程设备的监控和维护)www.wtblnet.com

项目介绍

      远程维护方案提供了安全更新控制器的新途径,可以大大节约维护成本,提高快速服务的能力。该系统方案配置了:智能联网设备Router系列产品,网管软件,远程维护软件,远程状态监控软件四大软件,且该方案具有三大特点:实时监控设备状态;建立专用通道,使用现有现场设备编程软件,实现远程编程;安全远程更新控制器程序;投资少,经济实用,操作简便。因此,远程维护方式取代传统的现场设备维护方式已经成为必然。

    鉴于设备的远程诊断和远程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现象,专门研发了Device Sense状态监控系统,为设备制造商和用户提供<厦门物通博联>可靠、安全和全面的设备远程联网和状态监控、维护。从现场控制器开始,设备就开始发挥联网和数据传输的作用。处在数据中心的Device Sense软件和其它可选的Device Network Suite系列软件,则提供最全面的数据存储、汇总、分析等功能。通过统一的登录界面,管理中心和维护人员可对设备进行远程诊断和维护,不管身在何处,也可轻松实现远程操控。

系统结构图
    系统由数据采集端、数据传输端和管理中心端三个部分组成。采
用先进的GPRS/CDMA/TD-SCDMA/CDMA2000-EVDO/WCDMA等无线通讯方式,无需布线即可实现整个区域无缝隙覆盖,可将需要管理的现场设备都纳入该系统。在管理中心实时监控各个现场设备收集到的机台状态参数,并显示于屏幕上。通过管理中心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可将执行指令<厦门物通博联>分别下发到各个现场设备,对机台进行远程诊断和维护。即使身在他处的工程师,只要能上网就可远程登录界面,轻松实现对现场机台的状态掌控,犹如身临其境。

设备远程维护网络为客户带来的利益:

  --减少客户设备的停机和故障,为客户赢取利益
  --为客户带来更多的收益和更少的费用www.wtblnet.com
  --更快的维护响应速度,提高其客户的满意度
  --准确快速的诊断设备故障,提供高效维修和正确的备件
  --为更多客户提供专家级的服务和咨询,增强设备厂商的服务技术水平
  --提高设备厂商维护工程师的工作效率,降低人员成本
  --减少现场维护,降低售后服务成本
  --实现“预防式服务” ,预先发现设备隐患,降低客户损失
  --主动提供设备巡检,发现设备边界状态,有计划的安排设备的停机维修,维护先于故障的发生
  --集中管理,统一服务和维修流程,提高服务质量,降低管理成本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859965725,0592-2031080

联系地址:厦门软件园二期31号5楼

公司网址:www.wtbl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