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3-01):
请问各位大侠:S7 CPU上的I/O模块(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应该在创建的数据区域(如一个双字)不能组态在过程映象的边界上,因为在该数据块中,只有边界下面的区域能够被读入过程映像,因此不可能从过程映像访问数据。

网友B:
谢谢1楼回答。还是挺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