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报警F011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8):
想问一下各位:西门子6Se70变频器报警F011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西门子6Se70变频器报警F011 原因: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2)主板上有一取样电阻烧,拆到既可,不影响。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7)可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互感器损坏

网友B:
过流故障。6SE70变频器报F011最大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芯片损坏,检查电流检测部分和内部互感器 。1.先测电源,测运算放大器的正负脚上电源是否正常2.如果变频器用得久了,将那些小电解电容换掉3.检测运算放大器电压输出和输入是否满足放大器的规律

网友C:
感谢各位解答,还是挺有帮助的!!

网友D:
我是北京博宇志和科技有限公司的陈雷,我公司专业从事自控产品维修,如:PLC,PLC解密,变频器,触摸屏,直流调速,软启动,CUVC,CUD1板,西门子PCU50,802C,840D等数控系统。另大功率变频器(MM4和70系列)可提供现场服务,我们收费低,服务迅速快捷。

西门子PLC 维修:222,224,226全系列,312 ,313, 314 ,315,412,414,416系列CPU,以及各种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331-7KF/7PF)。常见故障如上电不工作,电源板损坏,主板损坏,通讯不上,SF灯闪,I/O输出故障等,修复率高,并提供半年质保。

          变频器维修:西门子,ABB,富士,丹佛斯,三菱,施耐德 ,日立,安川等,常见故障如:上电或者启动报警,无输出,或输出不稳,IGBT模块炸、整流桥、可控硅烧坏,电源板、驱动板问题导致各种报警代码,例如F001

F002 等.变频器修复后提供3个月质保,另长期合作客户可提供半年质保期。

          触摸屏维修:西门子,三菱,维纶,Proface,AB,海泰克,GE,台达等: 5.7, 10.4,12.1,15.1等常见尺寸。常见故障如:上电黑屏, 触摸失灵或者按键损坏,电源板,高压板故障,液晶损坏等。触摸屏维修提供半年质保。

     以上产品维修价格为产品成交价格的10%-30%,修复后,我公司可对其上电(220V,三项380V,直流560V等)检测,确保您能放心使用。

联系人:陈 雷     手机:15510790960          QQ: 2447353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