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日常维护与维修

楼主(2012-02-23):
一、PLC的日常维护
    1.供电电源的检查。供电电源的质量直接影响PLC的使用可靠性,也是故障率较高的部件,检查电压是否满足额定范围的85%~110%及考察电压波动是否频繁。频繁的电压波动会加快电压模块电子元件的老化,建议加装稳压电源。对于使用10多年的PLC系统,若常出现程序执行错误,首先应考虑电压模块供电质量。
    2.运行环境的检查。
    (1)PLC运行环境温度在0~60℃。温度过高将使得PLC内部元件性能恶化和故障增加,尤其是CPU会因“电子迁移”现象的加速而降低PLC的寿命。温度偏低,模拟回路的安全系数也会变小,超低温时可能引起控制系统动作不正常。解决的办法是在控制柜安装合适的轴流风扇或者加装空调,并注意经常检查。(2)环境相对湿度在5%~95%之间。在湿度较大的环境中,水分容易通过模块上的IC的金属表面的缺陷侵入内部,引起内部元件性能的恶化,使内部绝缘性能降低,会因高压或浪涌电压而引起短路;在极其干燥的环境下,MOS集成电路会因静电而引起击穿。(3)要定期吹扫内部灰尘,以保证风道的畅通和元件的绝缘。建议PLC的电控柜使用密封式结构,并且电控柜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加装过滤器,可阻挡绝大部分灰尘的进入。
    3.检查PLC的安装状态。各PLC单元固定是否牢固,各种I/O模块端子是否松动,PLC通信电缆的子母连接器是否完全插入并旋紧,外部连接线有无损伤。
    4.检查PLC的程序存储器的电池是否需要更换。
    二、PLC的维修
    根据维修的特点可分为①外线维修,包括通信总线和I/O所连接的传感器、连接器、继电器、限位开关、保护元件、连接线和变频器等。②PLC的固件维修,包括CPU单元、I/O单元、智能单元、供电模块的内部电路维修。
    PLC控制器具有一定的自检能力,而且在系统运行周期中都有自诊断处理阶段。系统工作过程中无论发生何种故障,维修人员都要遵循一定的操作步骤。
    1.检查PLC供电是否正常。若POWER指示灯不亮,可检查供电线路和熔断器。
    2.检查PLC系统。启动PLC查看“RUN”指示是否正常,有无报警发生。通常正在使用的PLC系统很难发生这种故障。
    3.I/O模块的检查。I/O模块是CPU与外部控制对象沟通信息的通道,也是最容易损坏的部分,因此使维修的主要内容。
    (1)检查I/O模块供电电压是否正常。(2)检测输入输出端口的信号及对应端口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指示灯不亮是固件故障,解决的办法是进行固件维修。如果有冗余端口,可以通过编程重新定义I/O端口。若用仪表检测不到输入端口应有的信号,以及输出端口有输出信号,但是所控元器件或设备不工作,系外线故障。
    4.工作环境的检查。主要影响的因素是温度和湿度。
    5.固件的维修。当确认是PLC固件损坏,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新的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