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不动作故障排查

楼主(2012-02-25):
将直接影响到切换阀和调节阀的动作,常见的故障有电磁阀不动作,应从以下几方面排查:

    (1)电磁阀接线头松动或线头脱落,电磁阀不得电,可紧固线头。

    (2)电磁阀线圈烧坏,可拆下电磁阀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如果开路,则电磁阀线圈烧坏。

原因有线圈受潮,引起绝缘不好而漏磁,造成线圈内电流过大而烧毁,因此要防止雨水进入电磁阀。此外,弹簧过硬,反作用力过大,线圈匝数太少,吸力不够也可使得线圈烧毁。紧急处理时,可将线圈上的手动按钮由正常工作时的“0"位打到“1"位,使得阀打开。

    (3)电磁阀卡住。电磁阀的滑阀套与阀芯的配合间隙很小(小于0.008mm),一般都是单件装配,当有机械杂质带入或润滑油太少时,很容易卡住。处理方法可用钢丝从头部小孔捅入,使其弹回。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将电磁阀拆下,取出阀芯及阀芯套,用CCI4清洗,使得阀芯在阀套内动作灵活。拆卸时应注意各部件的装配顺序及外部接线位置,以便重新装配及接线正确,还要检查油雾器喷油孔是否堵塞,润滑油是否足够。

 (4)漏气。漏气会造成空气压力不足,使得强制阀的启闭困难,原因是密封垫片损坏或滑阀磨损而造成几个空腔窜气。

在处理切换系统的电磁阀故障时,应选择适当的时机,等该电磁阀处于失电时进行处理,若在一个切换间隙内处理不完,可将切换系统暂停,从容处理。

网友A:
电磁阀出现故障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电磁阀内的小活塞不能够实现动作切换,这个故障有很多原因比如电磁吸力不够,电磁阀内的气源风有杂质造成活塞杆卡涩,活塞体内有杂质缺少润滑,活塞体内的压缩复位弹簧不能够复位等等,其实排除倒也简单,只要用螺丝刀把电磁阀体的手动、自动旋钮旋转半圈搬到手动状态活动几下,大多时候能够排除故障,恢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