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建的更换方法

楼主(2012-02-26):
1.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U/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乱。
(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建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安装。
(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
(7)将新的框架从顶部螺丝上套进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
(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害模块。
(10)插入卸下的CPU模块和填充模块。
(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
(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2. CPU模块的更换
(1) 切断电源,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上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3)把模块从槽中垂直拔出。
(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储存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
(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
(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
(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3.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
(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的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
(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
(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网友A: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项目简介

www.plcpx.org

网友B:
专注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解决方案:http://www.caiyadianzi.com,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网友C(2012-04-07):
非常好的方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