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PLC故障一般步骤

楼主(2012-02-26):
(1)如果该信号控制在一个计数器 ,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步进行。
(2)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编程器回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3)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如果发现在扩展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那么,在更换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她的连接情况。
(4)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如果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发现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左到右进行,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个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日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不影响逻辑操作。

网友:
楼主不错,分享了这么多好资料!

网友A: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以成熟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卓越的性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与采购。SIEMAUTO系列PLC模块,包括SM7-200,SM7-300系列模块,产品系列最全,技术在业内占绝对领先,精度高,速度好,与西门子S7-200,S7-300系列CPU完全兼容,使用方法简单, 即插即用。

SIEMAUTO还研发、生产5611通讯卡,307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等附件,品质优良,价格优惠,完全替代西门子相关产品,今年还有更多产品陆续推出。

SIEMAUTO系列PLC还提供了32DI、32DO、8TC、4RTD、4AO等大点数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SIEMAUTO系列PLC整体的性价比。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性价比高,价格与同类西门子产品相比,可以降低15%~30%的成本,盈利空间巨大,请广大自动化用户赶快抢购。

更多产品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www.siemauto.com
欢迎广大自动化用户与我们联系洽谈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二路安乐工业区19栋二楼东B座
  联络人:曾小姐
  Mobile Phone : 0-13760243069
  TEL:0755-26068796
  FAX:0755-26068852-603
  QQ:378162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