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丝报Err36(过热)

楼主(2012-05-11):
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丹佛丝报err36意为过热的情况,我这个是VLT2900系列的3KW的变频器,机器开起来十几小时或一天后就会报警err36,驱动板上找不出毛病,小板也常试着换过,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师傅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  QQ:125655312

网友B(2012-08-14):
检查风道是否堵塞,清理散热片风道,上海摩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丹佛斯配件销售及维修

网友C:
跳故障时看看散热片的温度,再看看散热是否良好,有可能变频器真的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报警。

网友D:
同意上楼师傅的说法,先要确定检测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是真正地高温

网友E:
检查风扇是否转??

网友F(2013-03-07):
风道没有堵住,风扇也是好的,温度也不高,就单独给驱动板上电就会报ERR36,应该就检测电路上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G:
哈哈哈,原来Danfoss小功率变频器也有这个问题啊,跟SSD(欧陆)650G一样的。

除楼上几位师傅说的你要确认外,你还可以看一下温度的检测及反馈电路里的电阻。通常有1~2个贴片电阻的阻抗减小导致过热报警。看一下PCBA的型号,是133B****还是132B****,或许我可以帮你查一下电路图。

不过据我所知,Danfoss大部分的PCBA都是有涂层的,所以rework起来极其不方便,rework完了之后质量及外观也不是很好。加上这是小功率的变频器,不值得去维修,拿来研究还可以,如果要用来生产,直接换新最可靠。

网友H:
应该是风扇散热不好

网友I:
其实这个变频器应该是这么回事情,你的机器肯定是温度检测有问题的。温度传感器在模块上,检测出温度信号给小板处理。而且这个小板是有版本关系,如果你的模块上的温度引脚电阻值跟之前的不一致,那么变频器运行几个小时就会显示过热报警。

网友J:
如果风扇运转正常,风道清理干净后还是这样的话,把模块重新上导热油,在不行就是温度检测的问题了,顺着查下去应该可以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