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IHF 7.5kw报运行一小会就报OPEN,求教,急!

楼主(2013-02-25):
三垦IHF 7.5kw报运行一分钟或一小会就报OPEN(输出却相),请问问题会出在哪?是不是主板上还是驱动板上,如果是驱动板上问题会在哪呢,驱动板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找不到检测点,怀凝主板有问题,有没有哪位师傅指教下,谢了!

网友A:
报故障前测一下输出,如果正常,就查电流检测电路元件看看。。。。。

网友B:
输出是好的,三相都平的,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好几个小时,电流检测电路部份的元件也不多实在找不出哪有问题,求指教

网友C:
请检查下参数设置,排除此因素。

网友D:
把驱动上的小电解换掉一试。

网友E:
建议把输出缺相功能关闭,就不会报这个紧了。

网友F(2013-04-10):
检查霍尔电压5V是否高了。。。。。调整霍尔电位器。5V电压。。。问题就解决否则换霍尔

网友G(2014-01-29):
电流传感器坏了。他输出是2.5V的,跟很多传感器不一样 ,你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