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 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这有一台3.7KW的LG iS5变频器运行没有输出,模块是好的,上电运行时运行灯是亮的,交、直流电都没有输出,驱动部份的光耦我已一只只的全换过,没用,也恢复过出厂还是没用,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帮下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待高手。。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控制板有脉冲输出!

网友C:
运行没有报警?你量量整流出来的正与模块相连接的保险丝坏没坏。应该是这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