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用台达或者是三菱PLC软件编程的问题,很着急!!!

楼主(2011-11-13):
我是个初学者,今天看见书看到了传送比较指令,想自己动手变一下,结果利用软件梯形图画不出来

我的想法是LD X0 然后在它的后面输入CMP命令  比如操作数是K100和C20 把比较结果放在M12里面(这个利用软件我画出来了)关键是我想K100>C20在梯形图里面输入进去输入不了。提示错误。这是个比较条件啊,不然怎么比较啊,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没有。

请教老师们给我指点。最好是给我临时用软件画一下这个K100>C20是怎么输入进去的,该进到哪个菜单才行呢?

我的本意就是K100>C20 MO=ON

网友A:
你可以在用指令输入,然后转换成T图,再照样画一个,不就成了.

网友B:
你直接在梯形图界面   左键点击选择你要写入的地方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输入LD>  K100  C20   回车就OK了,注意电脑字体,有可能字体不对,会提示错误,指令不支持

网友C: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