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号隔离器,DCS能正常工作不?

楼主(2012-10-13):
做自动化系统,尤其是做过DCS的,说一说,有没有做过没有使用信号隔离器的DCS?这样DCS系统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2012-11-13):
当然,有各种卡件可以接收各类信号,不通过安全栅和浪涌可直接至DCS卡件,要求防爆场和使用安全栅,浪涌跟据仪表安装地点,是否有雷击等等情况选用,开关量输出都用继电器进行隔离

网友B:
可以的,不过一定要是同一个DCS系统才行,因为这里牵扯到不同的DCS不是共用的电平 会有干扰 照成设备误动...

网友C:
当然,有各种卡件可以接收各类信号,不通过安全栅和浪涌可直接至DCS卡件,要求防爆场合使用安全栅,浪涌跟据仪表安装地点,是否有雷击等等情况选用,开关量输出都用继电器进行隔离

楼主(2016-07-19):
没有信号隔离器有可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无法可靠工作。

网友:
本安就是本质安全,从仪表本身的原件设计都符合这个要求,通过安全栅降低供电电压达到本安的需求。
本安一般就是说电压的能量不足以产生火花(只要产生火花其能量足以引起爆炸)达到本质安全,就是仪表本身就是不会爆炸或者产生爆炸。
隔爆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把爆炸隔离。也就是说电子原件会产生爆炸能量,所以用表壳隔离开。

就压力变送器来说,隔爆的价格要高于本安的。但是其他一些仪表可能就会相反,所以如果考虑成本的话最好先咨询一下仪表厂家。不过还需要按照现场实际环境来选择仪表类型,很多时候仪表工在维修仪表打开仪表外壳的时候不会考虑是本安还是隔爆,只是考虑电压是否会电到自己。本安仪表最好的就是在任何环境下可以打开表壳进行维护检测,不用考虑现场环境的情况。

楼主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本安仪表一定要配隔离栅才能达到本安的目的。和DCS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可以,但没法可靠工作,很容易受到干扰,且卡件没有保护,接错线容易烧卡件

网友:
答案是肯定可以的。

信号隔离器一般用在现场4~20mA信号连到DCS的AI接线端子上。一般来说,现场设备浮空,不能接地,只有DCS端接地。某些设备现场必须接地,这就可能造成现场设备和DCS的地电位不一致,以致现场送入的信号在DCS上显示不准或不能显示。这样增加一个隔离器就起到了平衡两边地电位的作用。

隔离器有供电和不供电之分。

网友F:
可以啊,好多地方是不加隔离器的

网友G(2018-03-15):
信号隔离器一般用在现场4~20mA信号连到DCS的AI接线端子上。一般来说,现场设备浮空,不能接地,只有DCS端接地。某些设备现场必须接地,这就可能造成现场设备和DCS的地电位不一致,以致现场送入的信号在DCS上显示不准或不能显示。这样增加一个隔离器就起到了平衡两边地电位的作用。

隔离器有供电和不供电之分

网友H:
看现场设备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I(2018-09-04):
可以工作,但是对系统不好,容易烧硬件的保险,再说没有信号隔离和滤波,这样整的好吗?

网友J:
看了大家的回复,真是受教了。

网友K:
隔离不是每个地方都隔离,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