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上位机获取PT100温度值

楼主(2012-02-20):
小弟在做上位机程序,到温度采集这一块,用PT100温度传感器,请教用什么采集卡或采集芯片可以得到PT100的信号,然后我在上位机用VC把它实时显示出来?

谢谢!

网友A:
用北京宇科泰吉的YK-1D通讯RS485转换器www.yukeyb.com

网友A:
8路的有YK-8D8     16路PT100的有YK-816,都可以直接PC机

网友B:
最好和你是用得plc对应起来

网友C:
可以用一块带有RS232通讯接口的智能温度显示仪与PC机连接,PC机取到数据,通过VC编程显示温度值,虹润仪表的NHR5100单回路数显控制仪就可以,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