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拖动风机,690VAC,过电流报警

楼主(2013-02-23):
我单位有台690VAC的丹弗斯变频器拖动风机,在27.88HZ时,过电流。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看一下启动时间,有可能是加速时间设置过短。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突然以某个速度(27.88HZ)启动后报过流呢还是速度慢慢加上去加到27.88HZ以后报过流的?

前者的话,1楼说的很对,看一下加速时间是否设置过短,如果加速时间设置没有问题,我建议你看看IGBT吧,很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后者的话就比较麻烦了,除IGBT外,控制电路及电源电路都是有可能的,需要一个一个进行排查。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电机线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