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厂各车间监控站与总控室的通讯

楼主(2011-11-25):
求助!怎样实现各车间监控站与总控室的通讯,实现在总控室就能得到各监控站的实时数据的功能。哪位高人能给提个方案,谢谢!

网友A(2013-03-19):
最起码你应该说说你车间监控站和总控室的配置啊

网友B(2016-02-15):
网上查查生产调度系统

网友C:
这个横简单的,,,,,,,,

网友D(2016-03-28):
如果是监测各车间生产设备的状况,我有一个方案。
子车间。
用智能网关配套分布式IO模块来采集各个设备的状态,压力,温度这些,或者其他的。智能网关一般是网线或者是3G/4G传输的,智能网关收集好这些数据后,上传到中心电脑上。
总控室,运行一个网管配套的服务端软件,接收各个智能网关发送的数据。这个软件支持OPC,可以根据需要来再编程实现特定功能。

网友E(2016-04-27):
为了支持总理提出的工业+服务,让工业数据更加容易互联互通,本人承接OPC Ua 服务端、OPC ua客户端开发服务,最终均提供标准C++源代码,有意者请联系:qq:2460675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