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SSD)欧陆直流调速器590P电源板三相故障维修

楼主(2013-04-17):
三相取样降压  恒流回路 光藕驱动 LM393检测没有问题 CPU主板互换没有问题, 请哪位大师指点下,另外家里没有三相电源,不接三相电源只接控制电源怎么启动装置

网友A(2015-08-21):
没有三相电源的话不太好办,,应该是你电源板坏着呢,专业生产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 5841026

网友B:
派克(SSD)欧陆直流调速器590P电源板维修,可以联系我。咨询电话:15522581658

天津斗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工业电路板芯片级维修、进口及国产变频器维修、驱动器维修、控制板维修、控制器维修、各类数控系统维修、工业用电源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伺服器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各种大中小型显示屏维修、触摸屏维修及承接高技术含量的数控系统、伺服系统工程、交直流电气传动工程、自动化工程的维修与系统改造等.
       专业维修欧陆变频器
       欧陆变频器690系列690+、650V、650等。EV500系列欧陆变频器。
       欧陆变频器维修,故障 :
  按键损坏,电源板故障、高压板故障,液晶故障、主板坏、上电黑屏、 花屏、暗屏、触摸失灵,不能正常开机、触摸问题、按键   问题、屏幕显示问题(屏碎、花屏、白屏、黑屏等)、通讯问题(触摸无反应、触摸反应慢等)、电源故障、主板问题、系统问题等
       专业维修欧陆直流调速器:
       专业维修欧陆直流调速器590 系列590+、590C、591C、590P、591P、514C、512C。
维修产品型号如下:
小功率590/591C系列
590C/0350    35A 500V 可逆           591C/0350    35A 500V  不可逆
590C/0700    70A 500V 可逆           591C/0700    70A 500V  不可逆
590C/1100   110A 500V 可逆           591C/1100   110A 500V  不可逆
590C/1500   150A 500V 可逆           591C/1500   150A 500V  不可逆
590C/1800   180A 500V 可逆           591C/1800   180A 500V  不可逆
590C/2700   270A 500V 可逆           591C/2700   270A 500V  不可逆
维修大功率HG-590/591C系列:
HG-590C    380A 500V 可逆            591C    380A 500V  不可逆
HG-590C    500A 500V 可逆            591C    500A 500V  不可逆
HG-590C    725A 500V 可逆            591C    725A 500V  不可逆
HG-590C    830A 500V 可逆            591C    830A 500V  不可逆
HG-590C   1200A 500V 可逆            591C   1200A 500V  不可逆
HG-590C   1580A 500V 可逆            591C   1580A 500V  不可逆
HG-590C   2200A 500V 可逆            591C   2200A 500V  不可逆
HG-590C   2700A 500V 可逆            591C   2700A 500V  不可逆

收费合理,质量保证,欢迎各位朋友来电咨询、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