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无显示

楼主(2012-05-17):
伺服器有时不知原因无显示,检输入电源正常,等高人指点

网友A:
CPU坏了/;一般都是那个坏

网友B:
在关电短时间开电,伺服器数码管无显示,等待十几分钟以后再开电,伺服器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产品含100W----2KW伺服电机。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D:
我公司从事各类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以及设备改造

联系电话13178883123(丘工)
地址:广州东圃镇珠村琪丰大厦

网友E:
可能接触不

网友F(2012-07-05):
电源部分坏了,报修

网友G(2012-08-09):
可能是电源部分中的电解电容变质了,全部换了看下

网友H(2012-10-05):
电源板有问题,故障大都在电容及脉冲调制集成块。把电路板清洗干净,用电吹风吹干,再上电试试,如果故障没有排除,就得测试电容和集成块

网友I:
CPU坏得可能性不大,这不显示肯定是控制电源的故障啦。机器时间久的话,那有可能控制电源的滤波电容有老化吧

网友J:
CPU坏不可能,电源部分,拆开看看电源部分,电容电阻什么的查查,找到就好了

网友K(2013-02-27):
查查你的光纤有没有插好或者换跟光纤试试。

网友L:
几个电解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M(2013-05-02):
专业维修三菱 东芝 住友 新泻注塑机

2 维修与销售各品牌注塑机触摸屏与显示屏

3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销售各品牌人机界面的触摸屏与显示屏

4销售各品牌注塑机电子尺与编码器

网友N(2018-08-28):
电源板有问题,故障大都在电容及脉冲调制集成块

网友O(2019-03-16):
一般是输入回路故障,电源回路故障,显示回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