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12-03-29):
基于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原理:弹性体(弹性元件,敏感梁)在外力作用下的弹性变形,使表面的贴在他的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也伴随着变形,耐应变计变形,其电阻会改变(增加或减少),然后相应的测量电路的电阻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电压或电流),从而完成力转化成电信号的过程。因此,电阻应变片,弹性体,检测电路的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是必不可少的几个主要部分。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领域的讨论。

一个电阻应变计

电阻应变片的电阻丝是在有机材料制成的基板位于一台机器,它成为一个应变计。他是一个重要参数是灵敏度系数K.我们介绍它的意义。

有一个金属电阻丝,其长度为L,横截面是半径为r,面积由S表示的电阻率ρ表示,循环,泊松系数是μ。当外力不是根电阻丝,其电阻值R:
 r =ρL/ S的(Ω)(2-1)
当他的两端受力F,它会伸展,即失真。让伸长ΔL的截面积减少,减少其横截面的半径ΔR。也有实验证明,这种金属在变形的电阻丝,电阻率也被改变,Δρ表示。
 类型(2 - 1)差完美,得到后电阻丝伸长率,耐改变他的电话号码。我们有:
 ,ΔR=ΔρL/ S的+ΔLρ/?? S的-ΔSρL/S2(2-2)
 用公式(2 - 1)去除(2 - 2)
 ,ΔR/ R =Δρ/ρ+ΔL/ L, - ΔS/ S的(2-3)
 此外,我们知道的导线截面积S =πr2,然后ΔS=2πR*ΔR,所以
 ΔS/ S为2Δr/ R(2-4)
 我们知道,从材料力学
 ΔR/ R =μΔL/ L,(2-5)
 其中,负号表示伸长率,降低半径方向。 μ是表示材料横向效应泊松系数。代入(2-4)(2-5)代入(2 - 3),有
 ,ΔR/ R =Δρ/ρ+ΔL/ L,+2μΔL/ L,
 =(1 +2μ(Δρ/ρ)/(ΔL/ L),)*ΔL/ L,
 = K×ΔL/ L,(2 - 6)
 其中
 k = 1 +2μ+(Δρ/ρ)/(ΔL/ L),(2 - 7)
 类型(2 - 6))介绍了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变化率(电阻相对变化)和电阻丝伸长率(相对长度变化)之间的关系。
应当指出的是:灵敏度系数K的大小是不变性质的金属电阻丝制成的材料,应变计的形状,大小无关,不同材料的K值,通常在1.7- 3.6;二,K值是一个无量纲量,即它是没有量纲。
 在材料力学中ΔL/ L,简称为应变ε表示,它往往是太大,代表灵活,很容易
往往是在百万单位,表示με之一。因此,方程(2 - 6)经常写,ΔR/ R =Kε(2-8)
 二,弹性体
 弹性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结构件。它有两个功能,首先遭遇下细胞的负荷力,外力产生反应,相对静平衡;其次,它是生产高品质的应变场(区),粘贴在这一领域的电阻应变计理想的日期,以完成应变电信号转换任务。
 托莱多的SB系列称重传感器弹性体,例如,引入的应力分布。
 有一个带有盲孔矩形悬臂。
盲孔底部中心是承受纯剪应力,但其上限和下限拉伸和压缩应力的部分会出现。方向的主应力拉神,压缩,如果连接到这里的应变计,应变计在紧张和阻力的增加部分,而量具的下半部将受压缩,电阻减小。下面列出的是盲孔底部应变表达的中心,而不是派生。
 ε=(3Q(1 +μ)/ 2Eb)*(二(H2-H2)+ BH2)/((H3-H3)+ BH3)(2 - 9)
 中:Q - 截面剪切,E - 杨氏模量,泊松系数μ-,B,B,H,H型钢几何。
 应当指出,上述分析的应力状态是“本地”的局面,应变计的实际经验是“平均”的状态。
 三,检测电路
 检测电路的功能是电阻应变片的电阻变化转换成电压输出。因为惠斯登电桥具有很多优点,如温度变化??,可以抑制干扰的作用,可以抑制侧向力,可以更方便地解决补偿称重传感器等问题,所以惠斯登电桥宽得到theload细胞应用范围。
 因为全桥和其他桥臂灵敏度最高,用手臂的参数,各种容易抵消干扰的影响,因此全桥负荷细胞用于如手臂桥。

来源load cell网:http://www.loadcell-china.com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今后多发些好文章,有MP或积分相送。

网友B: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

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QQ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

网友C(2012-11-10):
BMP085是一款高精度、超低能耗的压力传感器,非常适合应用于移动设备中,比如:手机,PDA,GPS导航设备和户外运动设备。它的性能卓越,气压的绝对精度最低可以达到0.03hPa,高度的噪声(跳动)可达到0.25m,并且耗电极低,只有3µA。BMP085采用强大的8-pin陶瓷无引线芯片承载(LCC)超薄封装,可以通过IIC总线直接与各种微处理器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