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受干扰问题

楼主(2012-12-06):
      自制设备使用的松下A5伺服马达近期总是出现走不准的情况,机台时好时坏,更换了脉冲线(自制)后好了。但原装的线焊接看起来也没有问题,而且还用的屏蔽双绞线! 真是高不懂为什么!做往返运动一个距离来回跑,监控指令脉冲数,每次停止后显示的数值不同!应该是有干扰!

      想请问下,往返运动,如果每次停止的时候显示的指令脉冲数值不变,是否能凭此证明马达一定走准了,而可能是机构松动导致走不准呢?

网友A:
第一个现象可能是你的屏蔽线没接好,要单边接地

第二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因为脉冲数,是显示接受脉冲数,尽管反馈脉冲数和你接收的一样,但是你机械实际有没走到位也是不能用这数据来断定的

有更好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下

网友B(2013-01-30):
控制线的屏蔽层要在伺服那头接插头的外壳,不然容易干扰,而且要按要求接双绞,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个人推荐用低速的光耦输入端,那个个人觉得抗干扰好很多,

有走不准的话,尽量先检查下机械部分吧,

网友C:
二楼说得没错,电缆不仅仅是用带屏蔽的双绞线,还必须,一对线接对应的一对脉冲,而去屏蔽层得下地,而去下地也有区分,是新号地还是外壳地

网友D(2019-03-11):
接地没有做好   双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