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信号干扰严重和硬件雷雨天卡件老烧 求良解

楼主(2011-12-07):
本人所在公司刚新建了一个焦化厂,其中备煤用的西门子300的控制系统,但是在半年的生产期主要遇到了两大问题:

其一,信号干扰很大,根据分析动力电源带来的干扰可能性最大,室外汇线槽分开在不同层,但控制柜和电气柜最后都汇到相同的几个配电室里。生产不能停,资金也不能过大,现在大的改动是不可能了,不知有没何好方法可消出或控制住这些干扰。

其二,可能是由于新厂区是在一大片丘岭山地建起来的,一到大的雷雨天气卡件被烧情况较严重,测接地电阻又不大,在正常范围内。之后加上了浪涌保护器,效果要好一些,但此类情况还是有一些。

不知各位同行有无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良方望告之,不胜感谢

网友A:
估计是EMC没做好。

说明了现场施工人员的布线水平很随意。

1.找波纹管将24V及以下的信号线套起来,目的是做屏蔽,并将波纹管单端接地。

2.将动力线与信号线水平分开至少30CM。

如果一定要交叉,尽量采用十字交叉的方式。

3.如果还不行,要考虑在进线侧加一个滤波器。

4.关于雷雨天气的原因,则在远端加装一个避雷针。

网友B:
因为场地非常大,配电室和中间站多,线路多而杂,1和2现在很难实现了。对于加装滤波器不知楼上的朋友有没具体的品牌和型号推荐,望具体说明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在变频器出、入口加上扼流圈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D:
加信号隔离器也能解决部分问题

电话:021-64708528、64708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