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VF0 SC1告警问题维修

楼主(2011-12-09):
松下VF0 变频器  上电SC1告警 检查输出部分无问题  设置加速时间也没用 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A:
这个是接地故障, 检查下板子上的电容有无漏液, 变频器故障维修的话硬故障还好, 软故障很蛋疼

网友B(2017-12-11):
检查变频器风扇是否正常运转,风扇有测速功能,不转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