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MO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2-01-02):
我用的是三菱PLC,写程序LD X000    MOV K1  K1YO为什么会有14个Y输出,是这条程序写错了吗?求高手指教,谢谢!MOV指令怎么用的?

网友A:
程序没写错!这条指令是只有Y0输出的!可能是PLC有问题!你试一下把PLC 内存清除再输入此程序看看!

楼主:
我是没有写到PLC里面,就是仿真上用啊,仿真了就这样?请高手指教,谢谢,最好可以详细点

网友B:
你是说,程序就只有这两条指令吗?
接通X0后,不是只有Y0接通,而是有Y0~Y13接通?

网友C(2012-02-02):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  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企业理念,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维修产品涉及广泛。技术精湛,欢迎咨询洽谈。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念,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电洽谈合作事宜。

网友D:
我用的是三菱PLC,写程序LD X000    MOV K1  K1YO为什么会有14个Y输出,是这条程序写错了吗?求高手指教,谢谢!MOV指令怎么用的?

这里的0写成O了 看清楚了没有啊?

网友E:
请问跟:SET Y0有什么区别?是为了增加步数?

网友F:
mov传送指令,分16位和32位传送(dmov)。有连续传送(mov)和脉冲传送(movp)。

你的程序是16位连续传送,当x0  on时,将十进制常数1传送至y0.yi.y2.y3.中。x0为off时不传送。

与set y0是有区别的,置位指令执行后只有复位指令动作y0才会为0与输入条件无关,而set只能使y0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