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400 extf红灯亮了,

楼主(2012-07-20):
现在有一台韩国的喷砂机,今天要去使用这台设备时发现,除尘电机不能正常工作,系统报警,那台电机是星三角转换的,经检查后发现当动力不给时,操作回路星三角能正常工作,但是只要动力一给,电机只转了一下就停了,此外还发现PLC400的EXTF红灯亮了,小弟束手无策,请各位大侠给点方案,

网友A(2012-09-16):
有可能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有问题,查一下电机三相对地绝缘,相间绝缘,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三相对地绝缘,相间绝缘,看看电机有没堵转,看看主回路有没哪里空开,接触器接触不良

网友B:
PLC外部故障。通讯或者其他I/O卡件引起的。

网友C:
外部故障,是否有PLC的Profibus-DP的从站因电机启动干扰丢失情况,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信息即可。

网友D:
外部故障,应该不是PLC引起的

网友E:
外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