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烧坏该怎么修

楼主(2012-03-14):
同事不小心用200PPI线  插到300 上用,坏了,故障灯亮的,打开看一个电阻烧了,拿了个相同的电阻换上去发现 还是不行,该怎么样检查?怎么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应该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PPI线可以连接300?

网友D:
我只用过300的线插到200上的,通讯比200的还好

网友E:
小马拉大车了这是

网友F:
应该是这个MPI口坏掉了,不一定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修吧,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G:
   有可有是 MPI /  DP 口坏掉了,不一定是这个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