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变频器OC故障

楼主(2011-12-31):
各位大师晚上好,我今天下午接手了一台台安N2 220v 1.5KW变频器。上电后一运行就报0C-A,我把驱动电容换的都换啦还是不行。请各位老师指点是不是PC923 PC929的问题,还是霍尔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
pc929坏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个电容一般没有问题,你把开关电源边上的那四个电解电容换一下10v220uf   25v220uf   25v100uf  特别是10v220uf的电容,那个容量低了的话,很容易报OC的.

网友B:
我遇到过是光耦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C(2012-02-09):
把供电驱动电容全部更换一下,如果不行,可以将模块拆下,将PC929报警封了,运行量一下驱动信号的波形,看一下问题出在哪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