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变频器(欧瑞)低频时(从启动到二十多赫兹)输出电压有四百多伏,稳定到50hz后电压正常了

楼主(2013-10-01):
我有台变频器(欧瑞)低频时(从启动到二十多赫兹)输出电压有四百多伏,稳定到50hz后电压正常了。这是什么怪现象?变频器不报警,驱动单独检修过(之前启动报OC,IGBT管压降检测故障)。有谁遇到过,探讨一下。

网友A:
你用什么测量的啊!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的话,在测量的时候可能因为谐波的存在,让你在
低频时(从启动到二十多赫兹)输出电压有四百多伏,如果使用的万用表带有滤波功能的话,可能电压就没有这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