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4KW遇到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各位大侠给我出出主意。

楼主(2013-01-29):
客户拿来上电报err.7,不能复位。检查了电压采样检测电路,都挺正常。无奈换了lm224。神奇了,上电不报警了,电机也转了,电压电流都正常。可是再试着关机开机几次,先是报err.37,有时可以复位,有时不行,最后还是报err.7,之后就不能复位了。再换lm224,它还是重复上诉过程,真是神奇了,搞不懂它那根经搭错了,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小板坏了,直接换就行,你这个功率板四方芯片易损坏,ERR37,ERR7就的考虑功率小板问题

网友B(2014-09-10):
我遇见有个报ERR7的最后更换检测小班上的239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