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不能启动运行

楼主(2012-02-28):
造成同步电动机不能启动运行的原因主要有三:

     (1)电动机本身的故障。电动机本身的故障有机械上的和电气上的。机械上主要表现为轴承损坏或端盖螺丝松动,使转子下沉并与定子铁心相擦。此时应更换轴承或按对角紧固端盖螺丝,使定子与转子间的空气间隙保持均匀。电气上的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枢绕组或启动绕组的故障,可检查有无断线、开焊及连接不良,并按有关示例对症处理。实践中启动绕组的故障较多应重点检查。

      (2)电动机的控制装置故障。此类故障多是励磁装置的直流输出电压调整不当或无输出,导致定子电流过大使其保护装置跳闸或引起电动机失磁运行。电源电压过低也会造成启动力矩过低使电动机不能启动。应检查电源电压或励磁装置的直流电压,做出相应的处理。

       (3)电动机所拖动的机械被卡住使电动机不能启动。此时应盘动转轴检查是否有转动不灵活的现象,若确为此项原因,应对所拖动机械进行检查排除故障。

网友A:
造成同步电动机不能启动运行的主要有三原因,对从事电机方面有帮助!

网友B:
电动机的控制装置故障一般比较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