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门老是被人敞开,虽然是管理问题,

楼主(2011-12-29):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现场人员只管生产,其余不关心。谢谢

网友A:
除主电源手动开关外,在主电路控制环节上加入门控开关并自锁,主电路启功后可以在设备工作时打开电柜门,主电路启动前打开门不能启动主电路。这不会影响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不影响维修现场诊断。这种柜门控制方法用于关键设备不规范操作保护电器设备安全清洁防护,防止现场人员不规范操作,并使用加锁门把手。这样做了管理混乱还是没用的因为还有个门开关常闭设置用于维修,必须要有合理奖惩管理制度。设备安全制度代表着一个企业文化环境素质,再好的设备安全控制设计理念得不到良好管理,设备安全以及人员的安全将只是一个儿戏。到时出现了人员伤亡再补救得不偿失,因为伤亡的不是管理层,倒霉的还是现场人员。

网友B(2012-12-02):
视频监控加密码上锁

网友C:
把主电源开关换成门控旋转开断开关,这样便于安全维修操作,也可以使人们操作时不至于常开柜门的习惯。

网友D(2015-04-16):
可以上锁挂签的嘛,绝对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