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LX-TD张力传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2-01-04):
求助各位大神有谁知道三菱LX-TD张力传感器的接线方法,里面有红,黑,绿,白和一条屏蔽线,我想知道分别传输什么信号的,望各位大神抽空回答一下小弟的问题了。

网友(2012-03-02):
坐等高手!

网友A:
三菱LX-TD张力传感器的红(RED)和黑(BLK)用于传输张力检测器电源信号,红接电源 ,黑接电源-,绿(GRL,GRR)和白(WHL,WHL)用于调零和跨距调节;屏蔽线(SG)接地线。当单侧只使用一台张力检测器时,未使用一侧的GR-WH之间必须进行短路连接。

网友A: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