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恳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2-01-27):
各位老师好!

我想把变频器上安装一块远传压力表是1.6MPa的。表的工作电压是0--5V。我把表的三个端子接到变频器的V1、VRF1和ACM上,主要参数设置如下:cd002=2(0--5V)、cd071=3(PID控制模式)、cd175=0.30MPa ,当设置cd120=1(外部模拟VRF1=0--5v)时出现cd002和cd120互相矛盾,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帮助我解决一下疑惑。顺祝各位老师春节快乐!

网友A(2012-03-07):
你好,CD002和CD120两个参数是有冲突的,看你的情况是想实现恒压供水,请修改CD002=1,CD120=1,因为你的0-5V信号是反馈信号,所以需设置CD120,另如果你没有使用三垦的供水基板的情况下,CD175的设置是无效的,请修改CD029,公式为CD029的值/上线频率(一般为50HZ)=目标压力(看你的要求是0.3)/压力表满量程(你的压力表是1.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