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研发的伺服噪音比较大,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3-02-21):
现在本人目前在自己研发一个750W3000转/分钟的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使用的是三环PID控制,现在目前的状态是电机运行起来平稳,定位准确。

问题是:电机噪音比较大,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小弟几个月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的原因吧

网友B:
什么驱动参数改一下就

网友C(2014-06-17):
楼主高手啊,自己都能研发了,能和你过招的基本上凤毛麟角了。求指点啊

网友D(2015-01-09):
原因很多,不知用什么电机?如果认为交流伺服没问题。换换电机试试。

网友D:
啊,自己制做的电机,那正是电机设计问题,与三次控制有关吧。

网友E:
噪声和震动,原因无非就是轴承和联接方式

网友F(2015-02-13):
可以观察一下速度曲线以及q轴电流,看是否平滑

网友G:
    全国川/渝非标自动化官方千人总群 118552959

     1)专业机械设计(PROE ,CAD,SolidWorks),机加工服务

     2)电气成套设计( PLC,触摸屏组态编程,CCD视觉)

     3)提供工业自动化周边配件一站式报价采购服务

     4)IE工时分析及生产制程/品管七大手法交流只限行业川渝老乡,进群请说明老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