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型与npn型传感器的怎么辨别和相关应用

楼主(2012-03-07):
pnp型与npn型传感器的怎么辨别和相关应用??

网友A:
输出输入的区别  用万用表可以区分

网友B:
走过,路过,学习解惑。

网友C:
专注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解决方案:http://www.caiyadianzi.com,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网友D:
PNP输出24V,NPN输出0V,电压表测测。。。

网友E:
看原理图就OK啦,也可以这样理解:PNP输出DC24V经负载回到0V;NPN输出0V经负载回到DC24V.

网友F:
请教:电压输出型即增量型光电编码器如何检测现场输出是否正确?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